圈圈教你玩USB第三章的一段代码不明白

楼主(2012-10-01):
#ifdef DEBUG0
Prints("连接USB。\r\n");
#endif
这个DEBUG0我在他的原代码里面怎么也没有找到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下谢谢啦!

网友A:
输出调试信息的代码,在正式代码中一般不出现的.

网友B:
  在项目属性里定义。

网友C:
条件编译哦

网友D:
到圈圈版块去直接找他哈

网友E:
config.h 中宏定义的

#ifndef __CONFIG_H__
#define __CONFIG_H__

#define Fclk        22118400UL         /*使用22.1184M晶体*/
#define BitRate   9600UL                /*波特率定义为9600*/

#define DEBUG0
#define DEBUG1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