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触摸按键

楼主(2012-10-01):
我公司使用了一个触摸的按键,芯片是6个脚的10f(也不排除是其他的芯片,因为我们测了一下,应该是pic系列的),我用画图软件画了一下原理图,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触摸的那个铜箔,发现如果是3.3v供电的话,有60hz左右的频率,占空比89%,如果电压是使用5v供电的话,频率上升到300khz左右,占空比96%以上,功耗超低,工作电流每2秒左右,不固定的有时候一秒会上升到20ua,然后马上掉到7ua左右,请问哪位高手能告诉大概这是什么原理实现的,pic提供的原理,应该要加一个电阻的啊,这个没有,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理来实现的?哪位达人告知一下(上图给大家鉴定一下,电容测量一下是20pf)

网友A:
cypress 做这样的触摸按键更多!!我觉的PIC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