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表示方法

楼主(2012-10-01):
#define  FOSC   18432000L

看STC的手册里的例子是这么对外部晶振的频率进行定义的,18432000L这个数字后面加个L是什么意思啊。以前没哟这么用过,这个是C语言的语法吗。

楼主:
c基础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什么用法啊

网友A:
常数后缀,表常量类型

网友B:
表示数据类型为长整型long

网友C:
还是没看透基础哦

网友D:
找一本C的课本看看就知道了,C的宏定义非常的有用。
后面加L,就是表示是长整形,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