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晶振不启振?

楼主(2012-10-01):
我在弄stc的单片机,做了几个板子,其他的都好着,值是有一个发现程序下不进去,后来检查到是晶振没有启振。其中一个脚和地之间连上示波器发现是0电平,另一个脚是有高电平的,其中那个有电平的是XTAL2即是输出的那个引脚。我在号的几个板子上测试时,发现不论那个引脚,对地都是有正弦波的,只不过一个幅度大些,一个幅度小些。这个不好的板子是哪些号的板子一样的,所用的元器件也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结果不同了?我把晶振和匹配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板子肯定很其它板子不一样,不是做短路了,就是焊接有问题。

网友B:
换一个STC试试...

网友C:
应该还是硬件问题,如果好拆的话,把晶体换到你所谓“好”的板子上去看看。

网友A:
把晶震直接接到你单片机引脚上,看看如何?

网友D:
STC的震荡是很强的,很容易起振,LZ可以换件试试,或者用洗板水清洗一下

网友C:
估计是有地方短路了或者单片机本身坏了,单片机没工作。复位信号也测测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估计是有地方短路了或者单片机本身坏了,单片机没工作。复位信号也测测看看有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C:
怎么测复位信号啊?我这用的是电容加电阻上电自动复位的,这个时间很短啊?

网友C:
怎么测复位信号啊?我这用的是电容加电阻上电自动复位的,这个时间很短啊?
引用 楼主:

这个取决于单片机有没有片内振荡,还要看振荡是通过熔丝配置还是寄存器配置,通过寄存器配置的单片机,复位时候可能使用内部振荡,比如NXP的一些ARM,通过熔丝配置或者没有片内振荡的,晶体起振不受复位影响。

我建议你做的,楼主又尝试么?

楼主:
10# NE5532 我是把这个晶振拆下来,重新换一个晶振,依然不行。在请教您一个问题:不知道你用过stc的片子没,我把那些好的板子上电后,用示波器测量ALE引脚,他有波形。但是这个板子上没波形,以前书上说,如果单片机是好的话,那么ALE引脚会输出1/6的振荡频率的波形,我想问是不是在晶振启振的情况下才有前面这句话成立,还是只要单片机上电且单片机是好的,他就能有波形在ALE引脚上?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单片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