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STM32、新唐M0系列 性价比的对比

楼主(2012-10-01):
不知道新唐M0的价格是什么样的。淘宝也没大搜出来,有没有做过对比?性价比和STM32比怎么样?
或者有详细的芯片型号的对比?
我来说说STM32:
普通应用(不含USB/CAN):STM32F100C8  64Kflash, 8k RAM,1 SPI, 1 I2C, 3 UART, CEC,ADC 12BIT,DAC 12BIT 价格6元*币。
USB/CAN应用:STM32F103RCT6 72MHz,256K Flash,48k ram,3 SPI,2 I2C,5 UART, 1 USB, 1CAN,SDIO, ADC 12BIT DAC 12BIT. 价格13左右。
大家看看,新唐M0有什么型号比STM32更有性价比的吗?

网友A:
相比之下, 新唐M0 的外设上是个弱项.

网友B:
看作什么应用,相对之下,ST  的外设还是要多一些。

网友C:
哥们,你这STM32F103RCT6 ,13块钱是淘宝价吗? 那我得建议我们采购部去淘宝买了

网友D:
STM32F103RCT6 ,13块钱 ???

网友D:
STM32F103RCT6 ,13块钱??? 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绝对又问题

网友D:
STM32F100C8 价格6元*币??

网友D:
这么便宜????

网友E:
STM32F100C8 价格6元2*币

楼主:
价格没问题,都是不含税。。。。

网友F(2013-02-18):
一个是M0,一个是M3,没有可比性.就算计算出性价比,也要性能满足要求才行啊,要不然性价比再高也是白搭.
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网友G:
目前都是小批量,在淘宝无法买到的,一律无视.
第一怕供货出问题.
第二就是价格心里有底.有些代理商黑着呢,以前我从某代理买的开发器和芯片,都比淘宝的贵蛮多.这种价格,我还不如用ST的芯片呢.
第三就是技术支持.很难.量小人家基本不理你.发帖问没几个人用过,问也白搭.

所以SGM的芯片,新塘的芯片,基本没用.(其实用了一款非主流的新塘芯片,但是我已经找好备用的替代才用的)

网友H:
新唐推出比较晚,淘宝上卖的比较少,STM32推出早,客户量大,淘宝上易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