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采用最简单的稳压二极管稳压

楼主(2012-10-01):
求大神指教。
4V稳压到3.3V。 采用最简单的稳压二极管稳压。
但是发现常见的1N4728-3.3V ,要达到反向击穿,电流正常值在76mA.
我稳压后负载也才用10mA而已。  那么这样接效率太低了。而且功耗太大。
有没试过更好的方法,或者见过低反向电流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A:
直接将二极管串在电路中就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M1117
哦对了去看下凌特的IC,有超低压稳压的,或都先升压再稳压

楼主:
AM1117的压降比较高,不适合

网友C:
换电源芯片吧

网友A:
3端稳压管么? 成本上不会多得多么?

网友D:
试试晶体管并联稳压电路

网友E:
建议使用低压差LDO芯片,凌力尔特、奥地利等公司均有这种低压差LDO芯片

网友F:
HT7533压差100毫伏

网友G(2013-03-14):
串个二极管在电路中最简单啦。。。

网友H:
试试这个:QX6206超低压差的

网友I:
台湾货的0.2v压降 ldo 纹波20mv 3.3v 0.5A 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