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去选择STM32 的驱动库呢

楼主(2012-10-01):
请问如何去选择STM32 的驱动库呢?

我目前用的 UASRT通讯总是有问题,波特率设置不对

网友A:
对速度要求快,可以用"寄存器配置"方式。

网友B:
那是你pll设置的问题,跟固件库版本无关。debug的时候检查系统下系统时钟速率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