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量数组同时存放字符串和数值

楼主(2012-10-01):
各位大侠高手,请教一个C语言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在同一个常量数组中存放字符串和数值,大意如下(编译不会通过的)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2][15]=
{
   {"Name1","abcd",0x10,0x20,0x30},
   {"Name2","abcd",0x10,0x20,0x30},
};

希望大家帮助一下,我的C水平很菜,请大侠们指点小弟一下,国庆赶工作不容易呀!

网友A:
标准的办法是用 struct.
如果想以数组的方式访问, 可以结构体强制转换成数组,再访问.

网友B:
存字符串地址或者弄个结构体也就是封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