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unchpad 的txd,rxd问题

楼主(2012-10-02):
1、launchpad 的txd,rxd是做仿真调试的接口,如果程序里又设为io的话,还能在线调试吗。
2、这两个口如果运行时需要接另一单片机的rxd,txd,是否要把仿真跳线断开才行,那烧程序时是否要把另一单片机断开。

楼主:
又发现 LaunchPad实验板 触摸感应子卡 实验里把txd,rxd拔掉了,那么怎么实现烧写和调试呢??
http://www.ti.com.cn/cn/lit/ug/zhcu011/zhcu011.pdf

楼主:
有点明白了,烧写和调试只要TEST和RST两个脚,Txd和Rxd只是为了将单片机信号传到电脑上,不接也行。
是这样吗。

网友A:
是的   你自己再多试几下   JTAG调试端口   真正起作用的只是那两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