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065电平平移与触发电路,芯片发热

楼主(2012-10-02):
AD8065电平平移与触发电路,芯片发热测试时AD8065发热严重。
电路原理图:

PCB:
原理图和PCB的PDF文档:

希望前辈指点一二。

楼主:
是什么问题造成这个问题啊?这个AD8065(淘宝上买的)芯片怀疑是假的芯片,换了几个还是这个问题。最后换成了TI的样片OPA695(电流型运放,SOT23-6封装的,和AD8065(SOT23-5)的管脚对应,只多一个使能端。)排除电源纹波的干扰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热呢?

网友A:
ad8065的两个输入没有交代清楚,若是它输出了一个伏的电压,会让3502的钳位管打开。8065输出基本就短路了。
两个器件间要加个1k的电阻保护下,否则要么是接收端坏,要么是驱动坏。
有点道理么?

楼主:
我输入的是1Vp-p的正弦波,频率从几十K到十几M都试了。都是波形有失真(有曲折的哪种)。我串联个电阻试试,希望芯片没有烧毁掉。。。谢谢指点。。

楼主:
3502的PDF的从参数中看出,如果输入的信号是双极性的信号,3502的供电也是用的正负供电的话,那么就允许不接电阻。只要信号不是达到3502所要求的(V-)-0.2和(V+)+0.2,这时候可以吗?3502还会让3502的钳位管打开吗?

楼主:
但现实是3502是单电源供电,并且最大也不可能满足前一级的+-5V,还是加电阻简单,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