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波检测为什么还要经过DFT计算呢?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02):
通过AD采样转换后可以得到一系列离散的采样点,可以通过采样周期和采样点数直接可以算出波形的频率啊,采样所得离散点的最大值就是幅值呀。求指点。

网友A:
除了最大,还关心其他的呢

网友B:
如果采样的信号是单一频率的,当然可以这样算,问题是采样的信号绝对不可能是只有单一频率的,当其它频率成份对你的测量有影响时,就需要DFT了,利用DFT分析不同频率成份及其幅度。

网友C(2022-08-18):
信号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