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MAC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2-10-02):
我按照网上的方法,运行>cmd>ipconfig/all,查询mac地址,可为什么只有四个字节呢,正常情况应该是6个字节啊,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啊,搞明白了,是自己看错了,这是通道适配器的physical address,应该看Ethernet adapter 本地连接下的physical address

网友A:
确实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哟。

网友B:
学习到了
我验证了下
ipconfig /all

网友C:
边走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