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PIC16F系列的,为什么休眠电流相差悬殊?

楼主(2012-10-02):
实际检测过
PIC16F1936、PIC16F1937、PIC16F914的休眠电流,供电电源3.3v时分别是24uA、23uA、0.1uA,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手册上分别是3.6uA、3.6uA、0.5uA。

网友A:
手册给出的值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最常见的差异来源于电源电压和外设。

楼主:
当然是外设全部关闭啦,要不怎么比较啊?

网友A:
当然是外设全部关闭啦,要不怎么比较啊?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引脚之外的外设。

楼主:
包括IO都做了处理。

网友A:
楼主仔细看看自己有没有看错什么东东呢!

楼主:
楼主仔细看看自己有没有看错什么东东呢!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你这个图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手册里标的F193x休眠电流典型值是3.6uA(如上图)

网友A:
呵呵,我还要问你这个中文的哪里来的呢。

不接受一切关于中文版资料的投诉~

F和LF的可能一样么??

楼主:
呵呵,我还要问你这个中文的哪里来的呢。

不接受一切关于中文版资料的投诉~

F和LF的可能一样么??
引用 网友A:
当然知道F和LF 不一样,从我的图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前者0.08uA,后者3.6uA。我的中文资料文件名可以从图的右下角看出来,我特意画了红线,是从MICROCHIP网站下载的。
你的是哪来的图呢?别卖关子了。

网友A:
;P

没卖关子啊,我还不是看了你的帖子去Microchip网站现找的资料看,只不过我跟你不一样,从来只看英文,因为知道中文里面到处都是错。

网友A:
而且你自己想一下,60nA的电流肯定有问题嘛,Microchip能做到这个层次的掉电电流,可能要去CCAV登广告羞辱TI了~~~~~~~~~~~

楼主:
请给出你提供的资料的链接行不行啊?谢谢啦!

网友A:
懒得开网站了,直接传上来吧

楼主:
非常感谢!找到了新的版本DS41364E_CN。增加了很多的曲线图,而且数据表也改成了休眠电流典型值25uA @3v

楼主:
疑问算是找到答案了。
可是为什么PIC16F914就可以那么低的休眠电流呢?按理说PIC16F1397是新 型号,技术水平应该更先进、休眠电流应该做到更低才是啊!

网友A:
功能模块多了,耗电自然增加,要照技术水平算,酷睿处理器应该比914功耗还低了??

网友B:
PIC16F1937和PIC16LF1937的区别估计是为了宽电压加了个内核LDO...,猜的哈!哥们又中PIC新工艺的招了

网友A:
PIC16F1937和PIC16LF1937的区别估计是为了宽电压加了个内核LDO...,猜的哈!哥们又中PIC新工艺的招了
引用 网友B:

你基本猜中了哈。

楼主:
功能模块多了,耗电自然增加,要照技术水平算,酷睿处理器应该比914功耗还低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我不同意。酷睿处理器和PIC无论从规模还是架构上看都不一样,没有可比性;而PIC16F1397似乎是PIC16F914的增强版,主要增加了参考电压模块和电容传感模块,具有可比性。测量休眠电流时内部功能模块全部关闭,要说“功能模块多了,耗电自然增加”,最多增加一点点,不会是几个数量级地增加吧?

楼主:
你基本猜中了哈。
引用 网友A:

似乎对MICROCHIP很有意见哈。

网友A:
你看下他的汇编指令集都扩展了,内核肯定大改了的。MCP现在着急了,10年没改过的16内核拿来大改,因为市场上很少有他这么糟糕的内核存在了。

MCP的老大来我这里的时候,我就给他说,用PIC纯属是因为品质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MCP的内核糟糕在哪里呢?
我用它,看中耗电省、10位AD,液晶驱动,价格也不算太高。

网友A:
分页、没有位传输运算指令(老PIC16内核)、单INDF、内存限于位宽无法做大、硬件堆栈。

楼主:
单指针确实影响数据传送效率,分页是缺点,但优点是可以做到全部单字长指令、内核简单功耗低。

网友A:
单指针确实影响数据传送效率,分页是缺点,但优点是可以做到全部单字长指令、内核简单功耗低。
引用 楼主:

抓紧把事情做完,安心睡觉,省的电更多。PIC当年是为了减小内核尺寸,没想到现在硅片不值钱了。

网友C:
外设全部关闭再进行测。

网友D:
26# 与时俱进 漂亮

Pic的低功耗每一款都不尽相同,纯属产品不断改进和差异化导致的结果,没什么特别的道理可言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话说改进,新型号16F1397应该比老型号16F914功耗更低才对,实际却相反,百思不得骑姐啊!

网友A:
PIC后期的产品,不是骑姐,是骑猪了…………

楼主:
单指针确实影响数据传送效率,分页是缺点,但优点是可以做到全部单字长指令、内核简单功耗低。
引用 楼主:

单指针是老皇历了。原来,新型号有双指针,不过数据传送还是必经W。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感!

网友E(2014-04-13):
同问,这个是数据表,这个MCU休眠功耗看哪?是这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