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几次后就无法使用了

楼主(2012-10-02):
ISP几次后就无法使用了

网友A:
一般不会是坏了,不能烧写的

网友B:
有个code option选项选P1.0,P1.1接地才能ISP的,不知道这个你改动过没有

网友C:
对,如果选了,没接地就无法ISP。

网友D:
将P1.0,P1.1接地试试

楼主:
OK,搞定,结贴

楼主:
多谢大家,尤其5楼,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