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和51单片机怎么相连,然后怎么测试好坏

楼主(2012-10-02):
(无正文)

网友A:
又重复发贴了哈。单片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检测装置,所以没有标准答案,这个只有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分析你用了这个东东的什么功能,然后写测试程序来证明你要用的这些功能都是好的,最后把他转换成程序或者人方便辨认的标志,比如点亮一个LED,或者蜂鸣器叫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