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步进电机驱动板的维修

楼主(2012-10-02):
这段时间偶然修理一块数控用步进电机驱动板,没有驱动板电路,有一张参考电路。数控是简易经济型数控,普车改装的,故障现象是功率管BUS14A烧毁。更换功率管之后,驱动板能短时间使用,然后就是同样的故障出现。步进电机是反应式三相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对应有三路驱动输出(一个绕组对应一路),因为没有原电路图,原理也似是而非,所以最初检测是依靠同类型驱动板对比检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查阅资料感觉对应的驱动原理应该是斩波恒流驱动电路,采用一对BUS14A做驱动管,其中一个是锁相管,工作状态始终导通,另一个是恒流斩波管,工作在高速开关状态。整个驱动电路既有模拟部分,又有数字控制部分,检测没有思路。个人感觉很是困惑,请前辈给指点一下检修思路或者直接指导解决问题,先谢谢了,甚是紧急呀,有一大堆活要干,等着呢?参考电路如下图

楼主:
上面的电路图和实际的驱动板对比发现有小差异,但是整体基本相同。其中3V8、3V17;2V8、2V17;1V8、1V17分别是三对功率管,3V8、2V8、1V8是对应的三个高速开关管,也是经常烧毁更换的管。采用对比的方法和其它正常使用驱动板对比检测正常,更换功率管后也能使用一小会儿,也就是能加工十个到二十个工件,然后就又烧毁了。感觉要么是保护电路有问题了,要么是控制开关管的信号通道有问题了,可对比检测查不出问题,上电检测又没有思路,这就头大了,盼导师引导,内心很是着急呀,十月一也没心思休息了、、、、、、

网友A:
1,电源不正常了。
2,光耦有漏电的。

楼主:
1,电源不正常了。
2,光耦有漏电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仁兄,今天没有办法,又别处借了一个电脑控制箱,安装之后下午运行没问题,所以电源问题基本可以排除,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仁兄说的光耦漏电也就是对应的功放管会误导通,这倒是个思路,可是光耦漏电在没上电的情况下应该可以检测出来的呀,可对比检测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呀,也总不能把所有的光耦都给替换了,感觉困难还是很大呀。谢谢了,这个思路可以深入查查看。

网友A:
光耦不确定可以都换掉。电源我说的是板子上的电源部分。

网友B:
我们一般用光耦驱动MOS管之类的时候不这样使用,通常情况下光耦(PC817)的输出端集电极经过上拉电阻接电源端,发射极通过限流电电阻连接MOS管的控制栅极,并且通过一个适当的电阻与GND连接使控制栅极有一个稳定的PWM驱动波形。有时间你可以登陆:www.bjytbs.com或者联系我们相关的技术支持人员。

楼主(2012-11-22):
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在一楼的电路图中,左上角的电源部分电路二极管符号的旁边都是标注几个序号,比如VD11~VD15等等,这部分电路应该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