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UART的MCU那款最便宜

楼主(2012-10-02):
带UART的MCU那款最便宜?呵呵,因为我只用到UART

网友A:
可关注一下SH79系列产品,一般来说,资源少的就是相对便宜的.

网友B:
UART完全可以用软件模拟,可以弄一款最便宜的纯IO IC。 69p20C?

楼主:
为哈资源少的就便宜?

网友C:
资源少,意味着成本少,当然便宜

网友D:
中颖有没有带I2C的MCU?

网友C:
有的。79f32, 79f162等IC有master.
其实,iic协议,还是软件写方便

网友E:
带UART的中颖很多,性价比高的也不少

网友F:
SH79F081?

网友G:
用430芯片   便宜   而且低功耗   呵呵   有带UART异步传输通信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