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楼主(2012-10-02):
void (*reset)(void)=0x00000000;
假入我现在想把reset();放在从0x00000400处开始的位置,请问用C怎么写???

编译环境是GCC+studio

网友A:
汇编格式 指明一下代码的位置。
C就不用指明位置了,编译器自动处理。所以说C方便嘛

楼主:
楼上没明白我的意思啊

网友B:
难道你是想在400H的位置调用reset程序
这要绝对定位了
用汇编比较好,C的话没有标准方法,取决于编译器

楼主:
我想在未用地址多插入几条reset();实现软复位

winavr+studio里面不知道怎么实现

或者烧写芯片的时候可以填充JMP  0x00000000吗???

网友C:
这个你得研究一下编译器的手册,不然直接用汇编操作吧

网友D:
void (*reset)(void)=0x00000400;
这样不可以吗?

楼主:
我是要把reset();存放在0x00000400开始的地址

不是运行reset();就让PC指向0x00000400

网友E:
在链接的时候指定吧

网友F:
这个用法在C标准里面是未定义的,就是说取决于编译器与硬件。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这么些人都答不上来 那么说明你这个问题可能本身没啥意义 可能是走上歧途了 方法有问题 思路有问题
连我这个C语言高人(据说现在大部分人不敢说自己精通C语言,但是本人不仅仅是精通C,而是极其精通C语言) 都没看明白

建议换个方法........

网友H:
把reset设为全局变量,然后用链接脚本指定存放位置和运行位置就OK了啊

楼主:
高人:有一段代码,我就是想把这段代码从指定地址开始存放
就这样

网友I:
1、C语言里代码定位是可以的,但都是个性化产品,没有标准答案;
2、C语言里要实现“在未用地址多插入几条reset();”用不着指定地址。

网友J:
高人:有一段代码,我就是想把这段代码从指定地址开始存放
就这样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编译器的事情,这是连接器(linker)的工作。
不同的开发环境有不同的设置方式

网友K:
用的编译环境不一样,不太清楚,不过感觉和上面的一样,指定起始位置还是用汇编简单些

网友L:
利用GCC特性吧,attribute 机制,LZ自己查查资料吧,很简单

你知道的不用的物理地址区可以单独定义为一个链接段,这个段里边放上N个指针,指针类型就是你的函数指针的类型,程序里边把你实际的复位函数名赋值给这些变量就OK了

网友L:
汇编实现就更简单啦,你直接在那些地址上放放跳转指令就OK了,不过这已经不属于玩C的范畴

楼主:
OK,懂了,多谢大家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M:
我欲哭无泪

网友N:
51单片机不支持中断向量重定位,复位中断向量必须是0000h开始。
如果要从400开始,必须在0000处加跳转语句。

网友O:
厉害。。。新人前来膜拜前辈们

网友P:
先看了再学习了然后再回复了,

网友Q:
((void(*)())0x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