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厂的IAP的地址

楼主(2012-10-02):
82G516,用官网上的例程没好用,怀疑是地址不对,试着改了几个,没成功。麻烦熟悉的告诉下。谢了先!

网友A:
应该是3KB F000h~FBFFh。

楼主:
可我用例程没好用啊

楼主:
我以前用82E52的,一下子就好用了。

网友B:
2楼的正解~~MPC82G516的标准出厂IAP默认设置为3KB,F000~FBFF 空间

网友C:
F000-FBBB应该是ISP的

网友C:
好像这两个不通用吧?

楼主:
是i啊,我感觉应该是小于F000的一个地址。

网友D:
如果F000~FBFF 区域IAP无法使用,有可能IAP配置已经经过重新配置,与出厂原始设置不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B:
MPC82G516的IAP出厂默认设置为3KB,F000h~FBFFh,用户可以自行使用Writer或是ICP模式来修改,
搽除时,以512B为一个页扇区搽除,需要注意ISPCR控制寄存器内,与工作晶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