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蛋疼的USB,菜鸟求指教啊!!

楼主(2012-10-02):
谁能帮我看下这个USB例程他的USB使能时钟使能是在哪个引脚,菜鸟表示找不到,下载到我的开发板连上电脑没有出现USB设备。我的开发板usb、按键和led原理图在下面,应该怎么改才能在我的开发板上用啊?跪谢啊!!!

楼主:
没人么= =,求大神笼罩啊!!!!!!!

网友A:
修改 platform_config.h
你要是 STM3210B
#ifdef USE_STM3210B_EVAL
  #define USB_DISCONNECT                      GPIOD
  #define USB_DISCONNECT_PIN                  GPIO_Pin_9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_DISCONNECT      RCC_APB2Periph_GPIOD
要是 STM3210E  就改这
#else /* USE_STM3210E_EVAL */
  #define USB_DISCONNECT                      GPIOB
  #define USB_DISCONNECT_PIN                  GPIO_Pin_14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_DISCONNECT      RCC_APB2Periph_GPIOB

USB_DISCONNECT   改为  GPIOE
USB_DISCONNECT_PIN    改为  GPIO_Pin_3
RCC_APB2Periph_GPIO_DISCONNECT      RCC_APB2Periph_GPIE

如果不行,请继续呼叫大神……

另 今天大神们估计都出去玩了

楼主:
4# LDTEST 我的是STM32 103VE

楼主:
哪个犀利的好心大神帮我的例程下载去看一下,教一下我怎么改,我改了一下RCC_APB2Periph_GPIO_DISCONNECT这就出现好多错误了。。。。
:'(

楼主:
十一上论坛的人好少啊

网友B:
可以用的软件源码,HID不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