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22 的硬件I2C驱动

楼主(2012-10-02):
有个项目,要用到这个单片机,之前一直用TI MSP430单片机,项目时间紧张,请问下各位PIC单片机的前辈,哪里有参考的PIC18F25K22的硬件I2C驱动代码?

谢谢了。

网友A:
手里没有,帮不了你,不过建议把I2C模块的每个中断看成总线上的一个动作,自己编写的话,不会超过4小时的饿。

网友B:
已经有软件模拟I2C成功了,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网友C:
手里没有,帮不了你,不过建议把I2C模块的每个中断看成总线上的一个动作,自己编写的话,不会超过4小时的饿。
引用 网友A:

  给你对不起公司啊,所以不能给!
    还是自己写吧,不花多少时间

网友D:
官网上使用手册和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