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启振???

楼主(2012-10-02):
请问晶振启振与哪些因素有关?如果单片机坏了的话,即使晶振是好的,陪的电容也对,是不是同样也不能启振啊?我用的是stc的单片机。
另外,焊盘掉了,是不是这个板子就报废了啊,有什么补救措施吗?谢谢

网友A:
1.晶振起振,与单片机是否开启对其激励、晶振自身和那两个匹配电容有关。
2.如果单片机坏了,要看是什么部分坏了,如果晶体激励部分是好的,同样会起振。
3.焊盘掉了,只要不是多层板,一般可以补救,刮开附近的铜皮或过孔顶部焊盘,飞线过来就可以了,不过补完以后记得点些胶封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