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本学Pspice的书呗,讲得深且细的

楼主(2012-10-02):
RT

情况是这样:我对模拟电路比较感兴趣,也正在试着做一些这方面的设计。所以我需要一款比较可靠的仿真软件(当然,我知道:仿真嘛,可靠……我懂的。还是要以实际的电路为准,仿真只是个参考。但,相对的、相对可靠一些就好)。

已经学习并使用过Multisim,但……好像不太靠谱(吃过几次亏)。主要是我觉得它似乎因为易用性而丧失了一些(模型的)透明性。

所以,我现在准备转向Pspice。

所以给推荐本书呗。

我希望是那种比较权威、理论功底够的书。足够深、足够细。是借Pspice这个工具讲Spice技术。而不仅仅是一个“点这里、点那里”的软件操作手册——这个没什么好讲的,谁都会。

既然是学,我就想把它学好,就是这样。

开始吧!

网友A:
仿真软件,也只能大概看看。不能完全信任。还是要靠经验。

楼主:
2# bbsdianzi168 这个我懂,而且也有深刻教训……

但……能熟练掌握一个辅助工具还是会有帮助的,我相信。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B:
saber还是不错的,我做的几次开关电源用saber做元件级的仿真,实物的结果都是很快就调试成功,和仿真基本接近。

网友C:
RT
相比于EDA板块,我还是更信任模拟板块的大侠们。

情况是这样:我对模拟电路比较感兴趣,也正在试着做一些这方面的设计。所以我需要一款比较可靠的仿真软件(当然,我知道:仿真嘛,可靠……我懂的。还是要以实际 ...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相对于EDA版块?
如果你主要方针对象是模拟电子,建议用Multisim,这个可能资料更多,使用的更广
Pspice,saber,protues当然也可以

网友C:
T叔的各类方针软件仿真资料:https://bbs.21ic.com/icview-240588-1-1.html

网友C:
给你补一个EDA版块的资料,更多的需要你自己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大,我错了……我改。
我只不过是想表达这么一个意思:最终面向的还是实际的电路,软件只是工具,我不想为了仿真而仿真……

网友C:
你说的电路思想也不是仿真软件能帮到你的,仿真软件只是你的一个工具而已
可以的话你可以找一些仿真电路实例理解理解,说不定能使你提高

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而不是软件,多学习多实践吧
8# 红色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