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正常进行仿真了?

楼主(2012-10-02):
cpu是stm32f103rbt6,软件mdk,之前仿真一直可以,最近频频出错,不是连不上目标板就是DEBUG运行过程中自己退出DEBUG模式
1.
Err: Bad JTAG communication:Write to IR :Expected 0x1,got 0x0(TAP Command :10)@0ff 0x5.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Read:0Xaaaaaaaa 0xaaaaaaaa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Failed to program target
2.
Warning:        you are using a j-link which dose not have intelligence for the selected cpu core (cortex-M3)in the firmware
3.
Err     Emulator has been changed or re-enumerated! 接下来错误Err    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and the connected devices.在接下来   Err   flash download failed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连接不上器件的时候进行仿真会出现以上错误
4.
segger j-flash可以连接目标板,擦除时出错Er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Read:0Xaaaaaaaa 0xaaaaaaaa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网友A:
这个问题好象有点大. 如果确定连接没有问题的话, 可能 JLINK 里面的数据收发乃至端口出问题了.

网友B:
这种事情,90%都是硬件问题,楼主可以仔细检查

网友C:
应该是目标板芯片选择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你应该是选择的M3,而没有选择具体哪一款芯片,例如:LPC1114什么的。

网友D:
与楼主同问! 寻求解决办法?

网友E(2013-08-26):
打开你的j-link软件的j-flash arm 修改下芯片的配置,选择stm32f系列,选对了可以连接的试试,是可以解决:Err     Emulator has been changed or re-enumerated!的。

网友F(2013-12-16):
8楼正解!

网友G(2014-05-21):
引用 网友E:
打开你的j-link软件的j-flash arm 修改下芯片的配置,选择stm32f系列,选对了可以连接的试试,是可以解决: ...

嗯嗯,还真是,神分析,膜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