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AR一直无响应,是软件问题吗?

楼主(2012-10-02):
在IAR编译的过程中,再Debug后一直处于无响应状态,等了好长时间,还是不行,一直处于无响应状态,请问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是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A:
软仿还是硬仿,软仿一般没的问题。硬仿注意设置好仿真选项接口。注意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有些硬件连接不稳电脑都可能死机。我遇到过几次。你可以换一个机子试试或者换一个软iar软件版本。

网友B(2013-10-10):
碰到一样的问题了!敢问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C:
option=》Thrid—party driver 里面的log—communication 前面的勾选上 编译 在下载一下 反复试一下

网友D(2014-01-13):
option里面的log-communication是暗的,怎么勾选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ption=》Thrid—party driver 里面的log—communication 前面的勾选上 编译 在下载一下 反复试一下

option里面的log-communication是暗的,怎么勾选上?

网友E(2015-01-13):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