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F.h在哪里

楼主(2012-10-02):
这个问题有点弱

我之前在官网上下载的程序模板,都是用库写的。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下了个别人的程序,用寄存器写的,开头有#include "STM8S103F.h"

编译 表示找不到这个

我搜索了下,library里也没有这个

。。。用的是ST Toolset环境

网友A:
为什么不去编译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看看呢?
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inclu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找到了,然后复制到project所在的library目录就OK了

比较不解的是,记得以前用51选好型号#include<reg51.h>就没有问题。
现在选的型号就是STM8S103F2P 为什么还要手动去添加这个文件。。
请问你也是手动添加的吗?

网友A:
不晓得,也许是不同编译器有不同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