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对一的接收显示问题

楼主(2012-10-03):
我把3对1的nrf905调通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发送端没有发送了为什么显示还是停留在没断前的那个显示的数据,他应该为0才对啊?这个显示上该怎样处理啊?
另外,我发现发送端的数据更新较快,但是在我的接收端数据更新的就比较慢了,这是为什么啊,接收端这里做了点数据处理。

网友A:
倒过来问楼主,他凭什么显示0呢?第二个问题,你确认过发送端的每个数据帧接收端都可以正确收到么?

楼主:
倒过来问楼主,他凭什么显示0呢?第二个问题,你确认过发送端的每个数据帧接收端都可以正确收到么?
引用 网友A:
谢谢斑竹。我有想了下,应该是我想错了。我把具体的情况在说一下。
1,在发送端不工作的时候,接收端显示发送端不工作前一刻的数据是对的。因为我的接收端是接收到什么就显示什么,发送端把数据发完了,假如让他掉电,他就不工作了。接收主机这里把刚发过来的数据接收到了,显示出来,接收的一直在工作的。当他在去接收下一次是,发现没有数据受到,也就不能刷新显示了。
2,我现在想在接收端这里加上超时检测,当发现一段时间后还没有收到数据,我就认为发送端的不工作了,就把接收数据写成0.通过这样能达到当发送的不工作了,接收的确实为0,但是当发送端工作的时候,还是能够出现超时现象,还比较频繁,表现在接收端的数据在0和真实的数据之间跳变。
3,对您的问题,我确认数据都收到了。我想既然发送的没工作了,接收的数据就应该是0(在通信正常的情况下)。
请教您给提示点思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请教您一下:当我在接收端用超时时,才发现在设定的时间内有时候是收不到数据的(超时后就退出),但我发送端的一直在工作,即使一次没发送成功,下一次发送时就能够发送成功了。这个能不能解释我接收端的数据刷新比较慢的原因?假如是这个问题,那么用什么方法保证每次发送都成功?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已经想通了。

第二个问题,因为噪声的存在,任何无线接收机都不会处于“静止”的输出状态,总是有东西输出来的,我不知道你这个芯片MAC层有没有做封装,如果有封装,你看到的实际上是“滤除”了噪声以后的数据包,至于你有没有做对,掉不掉包,我建议你这样来测。

发送端滚动发送数据包内含有00-FF(或者更大范围的数据),接收端用串口助手或其他数据记录方式来记录,看这个数据是否连续,就知道有没有掉过包了。

网友A:
底层问题不解决,加CRC,越加错包越多。

网友B:
超时时间要选好,发送端不一定是连续发送的,多个发送端同时工作也会有冲突导致接收端接收到错误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