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2-10-03):
请问如何在程序存储区内来存储一些掉电不丢失的数据信息。。?比如说51单片机。。。。

楼主:
加code修饰之后,可以修改不?

网友A:
首先需要单片机硬件支持Flash自编程才可以,51太广泛,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比如ATmel的标准51就不支持。

楼主:
STC12C5A的呢?

网友B:
目前很多51单片机都将内部划分出一部分做EEP的,具体可以查询相关介绍,比如STC系列后缀带E的

网友C:
还有eeprom,但code不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检查你自己的数据手册,有没有IAP功能或者内置E2

网友D:
51一般可以自编程
不然引导程序就无从说起
在应用程序的倒数几下开个空间,当中参数存储区
写参数的时候先比较,有变化才写入,减少烧录次数

avr的有eeprom可以操作

网友D:
按我个人经验来讲,只有是带uart的mcu,一般都支持iap,isp等自编程手段
让人实现引导程序用的

网友A:
这个经验好像不对,基本所有单片机都带UART,比如Atmel的S51、52和PIC16就带串口,但是不支持IAP哈。

网友E:
if (有IAP功能 || 有EEPROM) 可以掉电不丢
记得STC12C5A有EEPROM的,数据手册中也有例程

网友F:
STC的芯片有些内部是有EEPROM的,具体看手册...
C8051FXXX,可以对FLASH进行读写当EEPROM来用,但要注意地址范围...

网友G:
STC的芯片

网友H:
STC的芯片
引用 网友G:

STC的芯片大多支持EEPROM(FLASH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