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0-03):
我想做一个远程控制。就是通过手机发送数字1,2,3到GSM语音增强型模块,然后再通过单片机控制实现不同的功能,比如:手机给模块发1,就可以控制开灯。我只有51单片机控制此模块发出短信的程序,不知道该怎么改才能实现以上功能。求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要实现这个功能估计都得拿移动来做基站实验才能实现的吧?

网友B:
单片机读出短信内容,提取出关键字1、2、3就行了

网友C:
1. 用一个特殊频率作为手机铃声,例如1600Hz,响0.2秒停0.3秒,重复4次(网上下一个软件自已制作)
2. 把手机的指定联系人的来电铃声设定为上述铃声
3. 用话筒接收这个铃声,适当处理后送到单片机输入口
4. 当远端手机呼叫指定联系人时,通过解码这个特定铃声,就联上线了
5. 你要用硬件来完成按下手机通话键的动作(可用一个小电磁铁或其他手段)
6. 接通电话后便可以进行远程通信了,方法还是通过音频编码发送(远端编码音频通过小喇叭让手机话筒接收),终端手机收到后通过小喇叭传给单片机上的话筒,解码后还原控制信号.
7. 方法是土了一点,但可绕开解读手机信号的麻烦,可避开高频信号处理.

网友D:
n年前我的毕业设计的内容是短信控制显示屏,呵呵。把AT指令集的短信部分搞定即可

网友E:
GSM用DTMF语音不好弄,现在都是VOIP,搞不好就丢掉了(软交换平台自动丢弃)
还是短信或GPRS靠谱点,但是有时延,时间不固定

网友F:
这个可能前端还要加个信号转变模块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单片机读出短信内容,提取出关键字1、2、3就行了
引用 网友B:

以上就是正解,不要把事情想复杂了,你买了GSM模块,就不用去想什么通讯原理,什么基站,什么信号处理。用AT命令和它通讯就完了。
你现在已经实现了发短信的功能,把收短信也完成就行了。
不过我估计你现在发短信用的是TEXT编码,现在一般的手机都用PDU编吗来发短信,这要注意一下。

如果想找参考,自己百度!这种单片机通过GSM收发短信的代码太多太多了。找个好用的,拷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