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简单的模拟电路

楼主(2012-10-03):
如上图是一个通过传感器控制电机停与转的电路,工作起来大概是动1S停1S的样子
L和N为市电220V接入
有如下几个问题请教:
1、RP1与C3在电路作用,RP1调的是什么,电机表现的现象是怎样?
2、C3去掉的话,转子的输出电压也正常,具体会影响什么?(第一个问题应该牵扯到了,呵呵)
3、电路中增加了D3是不是意味着转子的输出只有半波的整流效果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都是用来调可控硅的导通角的。

网友B:
确实正如路上所说的,都是可以调哇导通角的。

网友C:
路过。还没有看明白。

网友D:
这个电路看起来有点复杂,但还是可以弄明白的。
1.rp1调节可控硅的通角,也就是电机的转速;c3的作用是保证q1延时导通,即磁场先加电;
2.c3去掉反应不明显,但可以测出来;
3.d3的作用是保证q1在正半周通

楼主:
都是用来调可控硅的导通角的。
引用 网友A:

老大,太敷衍了吧。。。

楼主:
这个电路看起来有点复杂,但还是可以弄明白的。
1.rp1调节可控硅的通角,也就是电机的转速;c3的作用是保证q1延时导通,即磁场先加电;
2.c3去掉反应不明显,但可以测出来;
3.d3的作用是保证q1在正半周通 ...
引用 网友D:

纠正下,这个磁场是一直通电的

网友A:
老大,太敷衍了吧。。。
引用 楼主:

老大,你Google我给你的关键字了没?我不能把《半导体变流技术》全书抄上来呀。

网友E:
RP1与C3,R3构成移相触发网络,具体在于利用电容C3,平移市电相位,达到调节可控硅导通角的目的,移相的角度为arctan((RP1+R3)*2*pi*50*c3)。
通过调节可控硅触发角调节马达两端的电压,从而调整马达的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E:
This the point,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