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放大问题

楼主(2012-10-03):
请教大侠:我用opa890搭的正向放大电路,放大24M的正玄波,为什么在增大放大倍数的时候,直流分量不断上升,而交流分量会消失,(信号进入加了104电容,但运放上电后,输入端会有正向的直流分量产生,如何消除呢?)

网友A:
请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WIN-JBI2Q67MP78\Desktop [local]1[/local]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WIN-JBI2Q67MP78\Pictures\20121003207.jpg/img]

楼主:
上图中,输出端未接地。。

网友B:
我来看别人围攻你咯

10k接在电容之后吧

楼主:
修改后的,输入端没有10K电阻

楼主:
芯片上电前,输入端的波形如下

楼主:
芯片加上5V电源后,输入端口的波形上移

楼主:
交流部分没有被放大,而且当增大电位器的阻值时,波形不断上移,交流部分幅度越来越小。该如何解决这个,元件的参数选择会不会对其有影响呢?

网友A:
正端对地没有电流同路,电容被充电了,参考8楼说的。

楼主:
这个跟单电源供电没有关系吗?

楼主:
我按照8楼说的,然后改成双电源(+-)供电,输入端漂移消失了。但是输出的波形更差了,图像下移,而且。。。。

网友C:
在反馈之路串入电容器

网友A:
没注意到你是单电源供电,楼主该打屁屁了,单电源不加偏置。

网友D:
路过。
此电路,与高频、低频没有关系。
LZ仔细想想单电源下怎么加输入偏置,计算一下各种偏置情况下直流输出电压。

网友E:
同意8楼。
首先是同相端没有直流通路,其次是单电源没有把同相端的偏置在合适的电压上。
to 15楼:
即使是双电源同相端也应该有直流通路,这次不知道有没有在同相端接个10K电阻到地?如果没有可以试试接个10K电阻到地。

楼主:
我接了个10K电阻对地,在12M的信号输入时,运放正常工作了,放大的效果还不错,但换上24M输入信号时,经放大后的波形却失真了,

楼主:
到现在,之前的交流部分为被放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只是在输入12M的正选波时,现改为24M的正玄波后,在原来放大电路的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的波形失真了。

网友D:
现改为24M的正玄波后,...,输出的波形失真了。

那是不是运放本身的频响问题?

楼主:
24# nongfuxu 应该不是,运放的数据手册示出此运放的带宽在100M以上。

网友F:
带宽100M是在放大倍数为1的情况下,如果放大倍数是10,那么带宽就只有10M了。楼主可以试试先将放大倍数调整为1时输入信号看看,如果正常再提高放大倍数。

楼主:
26# shenyunfei 额,放大倍数为1时,已经失真了。

网友G:
以前公司做个一个OPA1632的预功放电路,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当时关在办公室搞了几天几夜,好像是输入幅度和相位还输入端和前级输出端的匹配问题!

网友H:
运放的同反相端有微弱电流流入或流出,虽然很小,但在某些特殊应用场合必须考虑.
加频率出现失真,建议LZ考虑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和转换速率.

楼主:
29# dlliulu 请建议几款性价比较高的高速运放,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