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调整比较电阻48V开关电源能改成15V吗?

楼主(2012-10-03):
通过调整比较电阻通过调整比较电阻

网友A:
不宜。电压差得太大了

网友B:
个人感觉可以是可以改,但是最好不要。

网友C:
估计会不稳定

楼主:
能说说不稳定的原因吗,老板要我那样做,我需要提出不可行的原因。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可以,主要是磁设计部分,肯定是达不到的

网友E:
楼上说对了。
主要是脉冲变压器需要重新设计绕制,否则微小功率下可能行,正常功率输出肯定不行。

网友F:
我觉得应该看电路形式,反激的问题不大,只是最大功率下降,电流不超过原定值时不会损坏,但会对效率有影响;正激的至少需要该续流电感,达到最佳值连脉冲变压器也要改;半桥全桥的也不能直接用,同正激相似;

网友G:
不行电压差太多了,

网友C:
你老板估计是个纯外行

网友H:
不一定。
要看控制电路供电。

网友I:
80%其实也冤枉了,人家也不容易,也要搞钱,有钱好啊,

网友E:
我觉得应该看电路形式,反激的问题不大

我看8L胆真大。:lol

网友J:
行是行,但由于占空比很小,所以输出纹波会很大

网友K:
要看什么电路了,具体电路得具体分析

网友L:
不好说。建议不要

网友M:
不可以,你还要改变压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