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关于段选和位选的问题

楼主:
段选我要现实1时是01100000几,位选我要选择第一位时是01111111
为什么两者会不一样,段选要选择的那个为1,而位选要选择的那个则为0

楼主(2012-10-03):
就是说段选我要选择第23位亮,为什么是01100000而不是10011111
位选我要选择第1位亮,为什么是01111111而不是10000000
为什么段选和位选是反过来的,谢谢

网友A:
1.你用的LED还是LCD?
2.电路图在哪里?

楼主:
用的是LED的,谢谢

网友A:
好,现在请你根据LED点亮需要的电压方向自己看看哪个端口该高电平,哪个端口该低电平。

顺便说下,这个电路是错的,10k上拉太大,P2口的驱动能力可能也不够,点亮以后跟看鬼火似的。

网友B:
电路图上好像是1K的排阻哦

网友A:
看错了嘛,1k电阻也亮不了!一看5V动态扫描,至少是470Ohm的。

网友C:
这都是硬件问题

网友D:
可以去看看我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视频教程,数码管专辑。优酷搜

网友E:
基本硬件没有搞清楚

网友F:
位选是LED的公共端,当然是与段选的电平相反,另外还要看你的LED事共阴还是共阳的。如果是共阴的,位选哪一位亮哪一位就是低电平。嗯,就是把单个数码管的公共端,当做位选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