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才能擦除Flash重新烧写程序呢?

楼主(2012-10-03):
程序是一上电什么都不做,等一段时间就进入休眠,然后怎么烧写程序都失败,提示cannot access Memory。请问怎么才能擦除Flash重新烧写程序呢?

网友A:
万能的BOOT引脚呀。

网友B: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

  FLASH_ErasePage( BANK31_WRITE_START_ADDR );               //BANK1_WRITE_START_ADDR 要擦除的页起始地址

  //Address = BANK31_WRITE_START_ADDR;
  for( i = 0; i < 256; i++ )
     { Address = BANK31_WRITE_START_ADDR + i * 4;           //, Tmes = 0;
       FLASH_ProgramWord( Address, iChangedDataInRAM[ i ] );// Adress 需要写入的地址,data,写入的数据
     }
  FLASH_Lock();

网友C:
flash掉程序看看是不是电压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