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中断问题集锦

楼主(2012-10-03):
1STM32EXIT的库函数
问:EXTI_GetFlagStatusEXTI_GetITStatus区别是什么?

答:一个是获取状态也的,一个是获取中断的。你可以看一下函数上面的说明。

2STM32的外部中断

问:STM32的外部中断响应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答:应该是2-3个机器周期

3、判断中断是否会被响应的依据是什么?
答:1、首先是占先式优先级,其次是副优先级; 2、占先式优先级决定是否会有中断嵌套; 3ResetNMIHard Fault 优先级为负(高于普通中断优先级)且不可调整。

4、什么是占先式优先级?
答:占先式优先级(pre-emption priority): 高占先式优先级的中断事件会打断当前的主程序/中断程序运行——抢断式优先响应,俗称中断嵌套。

5、什么是副优先级?
答:副优先级(subpriority):1、在占先式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高副优先级的中断优先被响应; 2、在占先式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有低副优先级中断正在执行,高副优先级的中断要等待已被响应的低副优先级中断执行结束后才能得到响应——非抢断式响应(不能嵌套)

6、中断不进入是什么原因?
答:1、未开启接收中断; 2、未配置中断向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