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问题求教

楼主(2012-10-03):
STM8, ic, os, lm, ni
#error cpstm8 D:\STMicroelectronics\comic\HSTM8\mods0.h:0 FlexLM Invalid host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啊,我重装stvd和cosmic后打开以前的写的文件就提示这个错误了!求教!

网友A:
CXSTM8的license问题,建议下载一个**版的用吧

网友B:
可以装**版,也可以向cosmic申请license,申请一次自己保存起来,重装后还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