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哪些因素会导致LED光源频闪?

楼主(2012-10-03):
(无正文)

网友A:
光源频闪大部分是由于电源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B:
主要是电源原因    前段时间做电源   遇到频闪主要是电源板元器件有虚焊的   我们的板子上主要是功率电感虚焊情况比较多   因为炉子的温度调节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B:
所谓频闪的本质是   开关电源中某个元件  虚焊   但是还是和PCB板有连接   只是连接不牢靠   一会正常   一会不正常   频闪其实就是电路一会开一会关   只是速度太快   才有频闪一说   呵呵    针对频闪主要查找容易虚焊的地方   呵呵

网友B: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到你   谢谢   呵呵 自己如果问题解决了   希望你能够贴出来   让大家都能够学到一点知识   呵呵

网友C:
先测测看,后大伙在策策看。
看光源两端电流变化,根源没问题就看谁控制找谁。
如果碰上西贝货就悲哀了,排查的方法直接用外边电源供电看看。

网友D:
最直接的就是电流不稳定,这根电路的连接有关的啊

网友E:
肯定是电源没有做好吧、

网友F:
首先电源要稳定,只和电路联接有直接关联,供参。

网友G:
电源的因素很重要, 但控制系统也有关系.

网友H:
导致LED的闪烁的原因有很多。由外部干扰可能会导致LED的闪烁,环路控制不稳定也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恒流源的恒流因素不好也可能导致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