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布线,好难啊,该如何下手啊

楼主(2012-10-03):
发现自己吹牛吹大了,以前画过几个双层板,最近想在毕设上画个2416的核心板,信心满满的和老师说没问题,但是现在仅仅ddr这块布线,两天多了都毫无进展,布成了下面的鸟样

看了好多高速布局布线知识,什么线径线距啊,等长啊,差分啊之类的,到真正布线的时候才发现,布通都困难。

还在尝试ing,这该如何入手啊.......
真心求指点。

楼主:
2416 过孔0.2/0.35过孔扇出
ddr 0.25/0.4过孔扇出
线宽0.1
线距0.15

网友A:
怎么你的6mil线距显得那么宽啊

主要的还是你BGA出线选择的层没把握好导致不好走线
BGA出线没出好,可以找点BGA走线的例子看看人家是怎么引线的

网友B:
2416 不难呀,   这里有个2416 PCB文件下载。你可以看一下
http://bbs.dianzi168.net/read.php?tid=172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线距应该是因为过孔的缘故拉大了,约束里设置的最小线距是6mil,但实际上比6mil大。BGA的出线的确太难了,把所有引线引出来,真是个艰巨的任务,参考设计不好找,图片格式的看不清楚,继续尝试ing

楼主:
可能对于熟手不难吧,对新手就难了。谢谢你给的链接,不过二级会员才能下载,正在赚积分ing。如果能帮忙发我邮箱,那就更好了:talon56@163.com.:)
找夜猫话那就有违我学习的本意了,不到要死的程度,就先不考虑找人代画了。:lol
4# bbsdianzi168

网友A:
我的线距应该是因为过孔的缘故拉大了,约束里设置的最小线距是6mil,但实际上比6mil大。BGA的出线的确太难了,把所有引线引出来,真是个艰巨的任务,参考设计不好找,图片格式的看不清楚,继续尝试ing 3# forgot  ...
引用 楼主:
感觉你有潜力,用的还是恶劣狗,加油

楼主:
恶劣狗,额,你对这软件这评价啊,软件不好吗?
听人说这个适合高速电路设计的,不过用着不怎么顺手,时间太短的缘故吧,之前用AD来着。
这个BGA的扇出,和DDR的布线,太难了,前途黑暗啊...7# forgot

网友C:
线能扇出来就好画了,你找找BGA怎么画,有资料的

网友C:
最好要处理好等长面线,不然频率上不去

楼主:
我把线调成0.1mm了,线距0.15,还在尝试ing,BGA扇出的资料是找到一些,但是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目前别说等长了,布线都还没布通呢:Q 。

我的板子上只有一块DDR,和2416的间距只有2cm,533MHz的主频的话,等长线要求的不是那么严格吧,计算了一下,还到不了算是传输线的长度:
f=266MHz
λ=c/f=112cm
λ/20=5cm>2cm

窜扰是这个环境下的主要问题吧,时序上会有太大问题吗?
11# ILIKESTM32MCU

网友A:
恶劣狗,额,你对这软件这评价啊,软件不好吗?
听人说这个适合高速电路设计的,不过用着不怎么顺手,时间太短的缘故吧,之前用AD来着。
这个BGA的扇出,和DDR的布线,太难了,前途黑暗啊...7# forgot  ...
引用 楼主:

allegro谐音恶劣狗
PADS谐音爬到死
protel谐音哺乳胎儿

不知道网上哪流传来了

DDR设计资料:https://bbs.21ic.com/icview-381325-1-1.html

楼主:
allegro谐音恶劣狗
PADS谐音爬到死
protel谐音哺乳胎儿

不知道网上哪流传来了

DDR设计资料:https://bbs.21ic.com/icview-381325-1-1.html
引用 网友A:

晕倒,还有这个说法:lol

楼主:
哈哈,原来是爱称啊。

资料看到了,仔细读读去。
找到一个参考设计,看到希望了:lol
13# forgot

楼主:
哈哈,我开始以为是鄙视呢,原来是爱称
14# 20120703

网友B:
画的怎样了呢

网友D:
ddr部分,4层板,2层走线,应该可以完成。6层就更加不用说了。

画板,看上去什么人都可以画,实际上内功很重要。

楼主:
你给的参考设计很好,很多部分我都照搬的,还在继续ing
等画好了,上图请教
18# bbsdianzi168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呢,想得很简单,做起来很难,体会的老深刻了,稳步前走吧,毕竟这只是个开端:)

网友E(2012-11-26):
首先,是否达到传输线长度不是你这样计算的,不是根据基频266M算得,应该用最小上升或下降时间,来计算是否达到传输线长度,另外看了你的规则设置,先不说通孔做0.2的孔0.35的环有没有板厂可以做,这样的规则两个孔之间是不能出线的,原因是:你的孔之见的间距是0.65mm,你孔的环是0.35mm,这样你两个孔环之间的距离是0.3mm,所以你只能做0.1的线宽0.1的线距,你的0.15是不可能的

网友F:
找个例程看看BGA部分的布线,你这样不难都不行。

楼主(2013-01-17):
除了第一次用这软件出现了很多操作性错误外,板子还算是跑起来了,真不容易
使用了一阶盲孔,价格上去了。盲孔0.2/0.35mm
通孔0.25/0.4mm
顶层:

二层:

五层:

网友G(2013-02-28):
dianzi168上的例子下载下来了吗?

不用盲孔就没有办法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allegro谐音恶劣狗
PADS谐音爬到死
protel谐音哺乳胎儿

这个略显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G:
dianzi168上的例子下载下来了吗?

不用盲孔就没有办法吗?

应该也可以的,不用盲孔,或者你可以增加到8层板,不用盲孔,这样价格也许不会比6层加盲孔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dianzi168上的例子下载下来了吗?

不用盲孔就没有办法吗?

不需要用盲孔设计的。 6层通孔足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