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和角速度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2-10-03):
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和角速度之间是什么关系?各位谁知道啊?求指教

网友A:
你给步进电机一个完整的驱动时序,步进电机就走一定的步进角,步进角你可以在你使用的步进电机的PDF中查得到,所以,角速度=脉冲频率X步进角。注意这里的脉冲频率是指以一个完整驱动时序为最小单元的。

网友B:
一个脉冲就转一个步进角,频率越快转速就越快啊

网友C:
2楼说的比较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