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10-03):
为什么我单片机发送例如5,串口调试助手在16进制下显示85啊

网友A:
你发的“5”是ASCII字符的5,还是0x05?

楼主:
你发的“5”是ASCII字符的5,还是0x05?
引用 网友A:
发的是0x05,如果他显示成ascii也应该是35啊

网友B:
波特绿不对

网友A:
检查波特率

网友C:
单片机与PC通信的几个概念和注意事项:
    1、理论上说,串口是逐字节发送数据的,取值范围为0-255。无论上位机是PC还是单片机,首先要确认你发送的是什么。举例而言,上位机发送数值5,接收显示应该是0x05,上位机发送字符'5',则接收显示应该是0x35;
      2、其次要弄清楚,上下位机之间的通信参数对不对。必须要使用相同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否则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会不相同。
    注意以上情况,应该通信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我也是的 发1 单片机接收后发回串口调试助手 是 81
发71  接收的是 f1
发81的话 接收是 81
发 f1 的话 接收的是f1   好像高位全部+了8

网友D:
补充  十位>8 就会+上8

楼主:
5# NE5532 我用的是16M的晶振,stc89c58RD+的片子,定时器用1方式2,定时器初值为0xfc,计算出的波特率的误差8.5%,在这种晶振下,这个已经是最接近9600的配置了,电脑端我设置成9600.接收就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串口波特率极限是3%左右,一般要求在1%-2%左右,一般单片机都有办法做出9600的,楼主重新算波特率,8%的误差不出问题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