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介绍一下电子零件的封装知识,挺不错的!

楼主(2012-10-03):
零件封装是指实际零件焊接到电路板时所指示的外观和焊点的位置。是纯粹的空间概念.因此不同的元件可共用同一零件封装,同种元件也可有不同的零件封装。像电阻,有传统的针插式,这种元件体积较大,电路板必须钻孔才能安置元件,完成钻孔后,插入元件,再过锡炉或喷锡(也可手焊),成本较高,较新的设计都是采用体积小的表面贴片式元件(SMD)这种元件不必钻孔,用钢膜将半熔状锡膏倒入电路板,再把SMD元件放上,即可焊接在电路板上了。
电阻 AXIAL
无极性电容 RAD
电解电容 RB-
电位器 VR
二极管 DIODE
三极管 TO
电源稳压块78和79系列 TO-126H和TO-126V
场效应管 和三极管一样
整流桥 D-44 D-37 D-46
单排多针插座 CON SIP
双列直插元件 DIP
晶振 XTAL1
电阻:RES1,RES2,RES3,RES4;封装属性为axial系列
无极性电容:cap;封装属性为RAD-0.1到rad-0.4
电解电容:electronic ;封装属性为rb.2/.4到rb.5/1.0
电位器:pot1,pot2;封装属性为vr-1到vr-5
二极管:封装属性为diode-0.4(小功率)diode-0.7(大功率)
三极管:常见的封装属性为to-18(普通三极管)to-22(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率达林
顿管)
电源稳压块有78和79系列;78系列如7805,7812,7820等
79系列有7905,7912,7920等
常见的封装属性有to126h和to126v
整流桥:BRIDGE1,BRIDGE2: 封装属性为D系列(D-44,D-37,D-46)
电阻: AXIAL0.3-AXIAL0.7  其中0.4-0.7指电阻的长度,一般用AXIAL0.4
瓷片电容:RAD0.1-RAD0.3。  其中0.1-0.3指电容大小,一般用RAD0.1
电解电容:RB.1/.2-RB.4/.8 其中.1/.2-.4/.8指电容大小。一般470uF用RB.3/.6
二极管: DIODE0.4-DIODE0.7 其中0.4-0.7指二极管长短,一般用DIODE0.4
发光二极管:RB.1/.2
集成块: DIP8-DIP40, 其中8-40指有多少脚,8脚的就是DIP8
贴片电阻
0603表示的是封装尺寸 与具体阻值没有关系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225=5.6x6.5
关于零件封装我们在前面说过,除了DEVICE。LIB库中的元件外,其它库的元件都已经有了
固定的元件封装,这是因为这个库中的元件都有多种形式:以晶体管为例说明一下:
晶体管是我们常用的的元件之一,在DEVICE。LIB库中,简简单单的只有NPN与PNP之分,但
实际上,如果它是NPN的2N3055那它有可能是铁壳子的TO—3,如果它是NPN的2N3054,则有
可能是铁壳的TO-66或TO-5,而学用的CS9013,有TO-92A,TO-92B,还有TO-5,TO-46,TO-5
2等等,千变万化。
还有一个就是电阻,在DEVICE库中,它也是简单地把它们称为RES1和RES2,不管它是100Ω
还是470KΩ都一样,对电路板而言,它与欧姆数根本不相关,完全是按该电阻的功率数来决
定的我们选用的1/4W和甚至1/2W的电阻,都可以用AXIAL0.3元件封装,而功率数大一点的话
,可用AXIAL0.4,AXIAL0.5等等。现将常用的元件封装整理如下: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 AXIAL0.3-AXIAL1.0
无极性电容 RAD0.1-RAD0.4
有极性电容 RB.2/.4-RB.5/1.0
二极管 DIODE0.4及 DIODE0.7
石英晶体振荡器 XTAL1
晶体管、FET、UJT TO-xxx(TO-3,TO-5)
可变电阻(POT1、POT2) VR1-VR5
当然,我们也可以打开C:\Client98\PCB98\library\advpcb.lib库来查找所用零件的对应封
装。
这些常用的元件封装,大家最好能把它背下来,这些元件封装,大家可以把它拆分成两部分
来记如电阻AXIAL0.3可拆成AXIAL和0.3,AXIAL翻译成中文就是轴状的,0.3则是该电阻在印
刷电路板上的焊盘间的距离也就是300mil(因为在电机领域里,是以英制单位为主的。同样
的,对于无极性的电容,RAD0.1-RAD0.4也是一样;对有极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其封装为R
B.2/.4,RB.3/.6等,其中“.2”为焊盘间距,“.4”为电容圆筒的外径。
对于晶体管,那就直接看它的外形及功率,大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3,中功率的晶体管
,如果是扁平的,就用TO-220,如果是金属壳的,就用TO-66,小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5
,TO-46,TO-92A等都可以,反正它的管脚也长,弯一下也可以。
对于常用的集成IC电路,有DIPxx,就是双列直插的元件封装,DIP8就是双排,每排有4个引
脚,两排间距离是300mil,焊盘间的距离是100mil。SIPxx就是单排的封装。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晶体管与可变电阻,它们的包装才是最令人头痛的,同样的包装,其管脚
可不一定一样。
从使用的包装材料来分,我们可以将封装划分为金属封装、陶瓷封装和塑料封装;从成型工艺来分,我们又可以将封装划分为预成型封装(pre-mold)和后成型封装(post-mold);至于从封装外型来讲,则有SIP(single in-line package)、DIP(dual in-line package)、PLCC(plastic-leaded chip carrier)、PQFP(plastic quad flat pack)、SOP(small-outline package)、TSOP(thin small-outline package)、PPGA(plastic pin grid array)、PBGA(plastic ball grid array)、CSP (chip scale package)等等;若按第一级连接到第二级连接的方式来分,则可以划分为PTH (pin-through-hole)和SMT(surface-mount-technology)二大类,即通常所称的插孔式(或通孔式)和表面贴装式。
SIP是从封装体的一边引出管脚。通常,它们是通孔式的,管脚插入印刷电路板的金属孔内。这种形式的一种变化是锯齿型单列式封装(ZIP),它的管脚仍是从封装体的一边伸出 ,但排列成锯齿型。这样,在一个给定的长度范围内,提高了管脚密度。SIP的吸引人之 处在于它们占据最少的电路板空间,但在许多体系中,封闭式的电路板限制了SIP的高度 和应用。
DIP封装的管脚从封装体的两端直线式引出。DIP的外形通常是长方形的,管脚从长的一边伸出。绝大部分的DIP是通孔式,但亦可是表面贴装式。对DIP来说,其管脚数通常在 8至64(8、14、16、18、20、22、24、28、40、48、52和64)之间,其中,24至40管脚 数的器件最常用于逻辑器件和处理器,而14至20管脚的多用于**器件,主要取决于记 忆体的尺寸和外形。
当器件的管脚数超过48时,DIP结构变得不实用并且浪费电路板空间。称为芯片载体(ch ip carrier)或quad的封装,四边都有管脚,对高引脚数器件来说,是较好的选择。之所 以称之为芯片载体,可能是由于早期为保护多引脚封装的四边引脚,绝大多数模块是封 装在预成型载体中。而后成型技术的进步及塑料封装可靠性的提高,已使高引脚数四边 封装成为常规封装技术。其它一些缩写字可以区分是否有引脚或焊盘的互连,或是塑料 封装还是陶瓷封装体。诸如LLC(lead chip carrier),LLCC(leadless chip carrier)用 于区分管脚类型。PLCC(plastic leaded chip carrier)是最常见的四边封装。PLCC的管 脚间距是0.050英寸,与DIP相比,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PLCC的引脚数通常在20至84之间(20、28、32、44、52、68和84)。 还有一种划分封装类型的参数是封装体的紧凑程度。小外形封装通常称为SO,SOP或SOI C。它封装的器件相对于它的芯片尺寸和所包含的引脚数来说,在电路板上的印迹(foot print)是出乎寻常的小。它们能达到如此的紧凑程度是由于其引脚间距非常小,框架特 殊设计,以及模块厚度极薄。在SO封装结构中,两边或四边引脚设计都有。这些封装的 特征是在芯片周围的模封料及其薄,因而,SO封装发展和可靠性的关键是模封料在防止 开裂方面的性能。SOP的引脚数一般为8、14和16。
四方扁平封装(QFP)其实是微细间距、薄体LCC,在正方或长方形封装的四周都有引脚。其管脚间距比PLCC的0.050英寸还要细,引脚呈欧翅型与PLCC的J型不同。QFP可以是塑料封装,可以是陶瓷封装,塑料QFP通常称为PQFP。PQFP有二种主要的工业标准,电子工业协会(EIA)的连接电子器件委员会(Joint Electronic Device Committee, JEDEC)注册的PQFP是角上有凸缘的封装,以便在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保护引脚。在所有的引脚数和各种封装体尺寸中,其引脚间距是相同的,都为0.025英寸。当引脚数目更高时,采用PQFP的封装形式就不太合适了,这时,BGA封装应该是比较好的 选择,其中PBGA也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封装形式之一。BGA封装技术是在模块底部或上表 面焊有许多球状凸点,通过这些焊料凸点实现封装体与基板之间互连的一种先进封装技 术。广义的BGA封装还包括矩栅阵列(LGA)和柱栅阵列(CGA)。矩栅阵列封装是一种没有焊 球的重要封装形式,它可直接安装到印制线路板(PCB)上,比其它BGA封装在与基板或衬 底的互连形式要方便得多,被广泛应用于微处理器和其他高端芯片封装上。

网友A:
元件封装   这个是电子工程师的基本功   呵呵   必须掌握   当然不需要背    用多了自然就记住了  呵呵   个人看法

网友B:
呵呵,大大的支持一下,确实挺不错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