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了CALL(JMP)为什么还要RCALL(RJMP)?

楼主(2012-10-04):
CALL和RCALL的区别:1、指令长度不同;2、指令执行所需机器周期不同;3、寻址范围不同。
       难道说在小范围内寻址用RCALL代替CALL,仅是节省了ROM空间和CPU执行时间?以前看微机书的时候,里面有说:尽量使用相对寻址,以便于程序的移植。不知道类似RCALL一类的指令是否因此而被设计出来?

网友A:
指令长度不同,从汇编的角度看,这两条指令用得非常多,不分青红皂白地换成长指令,目标代码就非常大了。

网友A:
另外你说的编程里面的绝对寻址和相对寻址跟这个指令是两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今天看AVR汇编指令介绍说,RCALL指令属于ROM空间的相对寻址范畴,CALL属于ROM空间的直接寻址范畴

楼主:
假设有如下程序代码:
    org 0x0100
      rcall   ?
      nop
      ...

      org 0x0200
Fun1:
      ...
      ret

上面代码中的?应该是Fun1呢?还是 (0x0200-0x100-2)呢?

网友A:
其实是一码事,让你从3楼上1层楼和直接告诉你去4楼是一样的。

你的程序应该写

rcall fun1

看来你还是没彻底搞懂相对寻址

网友B:
相对寻址,操作数是地址的偏移量;
绝对寻址,操作数是绝对地址。

网友C:
相对寻址,操作数是地址的偏移量;这时还要加上一个固定地址,才能得到绝对地址
绝对寻址,操作数是绝对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