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明白??

楼主(2012-10-04):
我在看别人的代码是发现了这种写法:
#define     LCD1602_WR       XBYTE[0xf800]
#define     LCD1602_RS       XBYTE[0xf801]
#define     LCD1602_RD       XBYTE[0xf802]
这里的XBYTE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般用都是把这3个接到单片机引脚上的,这里是怎么用的?
还有一种头文件的写法
#include“OS_CFG.H”
#include"OS_CUP.H"

#include"..\os\OS.H"
#include"..\os\OS_Q.H"
#include"..\os\OS_SEM.h"
其中上面3个头文件,我找遍所有的文件都没有这样的名字,只有OS.H,OS_Q.h,OS_SEM.h的,他为什么这样写啊,如果不按照上面那样写还是错误的,根本不能编译。谢谢

网友A:
猜是个位地址,提问题要讲清楚什么单片机什么编译器环境啊。

网友B:
外部地址的定义,可对外部地址,即xdata进行绝对地址访问。在keil的头文件里有定义,是个宏,原型是volitile xdata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译环境是keil c51.cpu是PHILIP P87C52X2。普通的8位单片机

网友C:
外部地址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