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软击穿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2-10-04):
现在有一批产品,上面的LED大约有百分之十不亮,用万用表量发现电压全部加在限流电阻上面了,LED两端电压为零,但LED并没有损坏,这个 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LED没有损坏,难道是电阻坏了

楼主:
LED拿下来测还可以亮,我前面是用阻容降压整流后给LED供电的,灯刚装上去的时候还可以亮,但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有的就不亮了,用电压表量就是上面的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现在想在LED两端并一个3.3V稳压管,我用的是蓝光LED

网友A:
简单!R-LED前加大电解滤波(防浪涌)

网友B:
电阻坏了。

网友B:
简单!R-LED前加大电解滤波(防浪涌)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LED烧坏,而是电阻坏,所以滤波也不起作用。

网友C:
LED要并一个电阻

楼主:
电阻应该不会坏吧,电压出来时12V,限流电阻是用的2.2K,在led两端并一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呢,我用的470uf的滤波电容

网友B:
电阻应该不会坏吧,电压出来时12V,限流电阻是用的2.2K,在led两端并一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呢,我用的470uf的滤波电容
引用 楼主:

测量一下电阻不就是了?为什么用“应该”这种猜测语气?

网友B:
首先你要查清为什么不正常了?哪个元件坏了?
看你的标题,你怀疑LED“软击穿”了?
那么我问你,什么叫LED软击穿?有这种说法吗?怀疑有鬼作祟?
总之,你要先找到问题所在,再考虑解决办法。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问题,工作一段时间后灯有的就灭了,电阻肯定没坏,用万用表量得电阻两端电压为12V,led两端电压为0,但我测量时用万用表探头轻碰一下二极管管脚时有的竟然又亮了,奇怪,然后工作一段时间又灭了,

网友D:
这个应该出在电源上   你将原理图贴出来   大家帮你找找错   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你上面的情况   个人认为是虚断问题   可能哪里参数设计不当   你贴出来   让大家把把脉  呵呵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放心吧,不会是电阻坏
楼主若能贴图出来就好了

楼主:
电路图如图

网友A:
这个电路参数毛病大了
1.1N4711稳压27V。照此推算,2.2k电阻值略嫌小了,R,LED都有过早失效可能,4k7~10k足矣
2.若果真用1N4711,则一嫌稳压功率不足;二嫌25V/470UF耐压不够
3.若按标注11V考虑,除仍嫌稳压功率不足之外,LED移至D1后侧可能更好
4.经验证明有厂家蓝色LED不过关

网友E:
好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B:
后面的P1干什么用的?右边 4个元件为什么这么设计?楼主应该交代清楚。图里面的LED0就是不亮的LED吗?

网友B:
LED不亮时用电流表搭在R2两端试试,你知道的。

网友F:
在D1前加电容器,同时增加限流电阻

楼主:
后面用的一个11V稳压管,匆匆忙忙标错了,不好意思,稳压管出来大概12v,D1是为了防止断电后电容还给LED供电,当时LED用的10K的限流电阻,亮度已经够了,断电后LED持续亮好长时间。但发现用10k时LED失效的可能性更大,我就换成2.2K,现在实验时已经把D1给短接了,另外P1是接得一个负离子模块,功率非常小。如果换做白光是不是要好些,蓝光质量不怎么样吗

楼主:
不亮的就是图中LED0

网友G:
电路有问题

网友B:
LED不亮时用电流表搭在R2两端试试,你知道的。
引用 网友B:

LED不亮时用电流表搭在R2两端试试,如果有几毫安电流,并且LED亮,就是电阻的问题;如果有几毫安电流,并且LED不亮,就是LED的问题;如果没有电流,你自己去分析吧。总之先找出问题来。
这个电路除了刚接入时可能的高浪涌电流,其他没啥。

网友H:
蓝光不好,换白光也没用
因为普通白光LED是用蓝光激发荧光粉得到白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