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wen bo测试

楼主(2012-10-04):
我的wen bo怎么没有呢?大虾帮忙看看。5V直接测试正负极

楼主:
图1有加信号,图2 图3没加信号。怎么没有波呢?20mv  10US   探头1x  带夹子的。

网友:
探头地线坏了?

楼主:
地线就是夹子吧,

楼主:
加载测试文波 与不加载测试文波有什么大地区别没有?求救

楼主:
探头没有问题。1K校正就没有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A:
加载纹波会增大,不同的负载量导致纹波大小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