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Altium designer 09 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急需解决

楼主(2012-10-04):
今天一打开AD操作软件就出现下面界面

然后就点击关闭程序就出现下面界面了

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没遇到过,你试试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或者是不是你的操作系统建了很多个账户,如果是的话切换到管理员那个账户再运行,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百度啦。

楼主:
第一种不行、第二种不太明白

网友B:
把杀毒软件什么的关了试试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貌似是什么系统文件冲突了,要不就是跟哪个软件冲突了 我也说不清后来自己没办法就重装了软件。。后来又重装了系统。。就这样。。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