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2-10-04):
我最近在做一个电路,有两个传感器采集数据,MicroSD卡存储,电路可通过USB接口与PC进行数据传输。前面我用的是51单片机实现传感器数据采集,后面感觉加上存储和USB后单片机可能无法实现,我对MicroSD和USB可以说一点不懂,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不是得换一种单片机才能实现呢?比如STM32什么的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换单片机只是说有硬件口操作SD卡或者USB接口,并不能降低对你的要求。你可以考虑用USB转串口线的方式连接到电脑,SD卡可以参考一下网上的例子,这个跳一跳可能还够得到哈。

楼主:
USB口肯定是要的,串口做在电路上太大了,选USB也是这个原因。其实最后电路不采集数据的话,就是一个U盘。

网友A:
没有人规定串口必须用DB9的接口啊,你找个微型的连接器就可以了。如果死活要做USB的话,建议先看下USB的协议,你就可以估计到难度了。

网友B:
sd卡,要用文件系统

楼主:
文件系统,:L 不会

网友A:
要么找现成的文件系统来抄,要么想别的办法绕开。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描述,楼主在一年内不可能做出这个可量产的东西,还是建议楼主向老板说外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