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12a电感烧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2-10-04):
电感330uh,烧毁。我看有的电路图是用2W电阻,所以就试着更换成电阻,结果,电阻烧毁、二极管击穿、保险管爆裂、漏电保护器跳闸。

网友A:
没见过在那里用电感的

楼主:
图是论坛上找的,手绘圈起来的电阻R90的位置,在我手上的电路板是用330uh电感。还有一块电路板,连R90、D91、R91、C93、T90、D93都没有。

网友B:
为什么要装那个二极管?

网友C:
说明电源已经坏掉了。查一下VIPER12是不是也挂了?D-S击穿?

楼主:
Viper12a确实短路了。长期通电后断电,数小时后再通电,是不是会这样?

网友D:
图抄错了吧,是不是本来是个BUCK

楼主:
图从论坛上找的,和手头一本书上的一致,看了一下viper12a的应用文档,也是有电阻、电感。不知道为什么会短路。

网友D:
把你的文档传上来看一下,3Q

网友D:
还有那个图的出处地址也给一下。

网友D:
不知道LZ是怎么看的应用文档,
文档上明明是CLC结构,输入π型滤波器,电阻明明是并在电感两端的,
LZ位的图却是用R替代L,:L不会是吧色环电感当初电阻了吧。。。
电感烧是因为功率不够,这个电源的功率多大?大于5W就不在建议你用色环电感,换工字或磁环绕的功率电感吧
如果不用π型滤波,电感可以去掉,直接串电阻也可,但那是当保险用,前提也是电源功率很小。。。

网友E(2014-03-27):
你看看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