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还有什么问题,建议一下,谢谢大家了的

楼主(2012-10-04):
电路的作用是将电压放大,最小电压为1mv,最大为5mv,我不知道这个电路对不对,能不能用在实际电路当中,希望懂的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运放是双电源供电的??

楼主:
我没试过,这个是交流信号的放大,书上好像说用单电源供电好一些,没有画出来供电电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这个电路硬件的话可以实现吗?有补充的吗

网友A:
供电不解决,谈不上电路实现,另外你的啥书这么好啊,居然有单电源好一说。

楼主:
额这样啊,书上这么写的,放大和处理交流信号的时候用单电源较为方便,可能刚才表述有问题。除了供电问题,其他还有什么好的错误吗

网友A:
你这本书可以烧了,仔细看下书上单、双电源供电的电路有什么差别再说。

网友B:
TO LZ,既然在输入端串联了c1进行隔直,那运放反相端的的直流电位怎么建立?

楼主:
额伤不起啊,我看看

楼主:
直流??不懂,那个我把他搞为的是低通滤波器,60hz为下限,还要有直流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对了最小电压为1ma

楼主:
找了本书,看了下单电源和双电源的区别。感觉区别是双电源的线性范围大,其他的貌似没看到,在处理交流信号的时候后端有芯片,用他的供电是很方便啊,感觉书上也没什么错误啊。

网友A:
找了本书,看了下单电源和双电源的区别。感觉区别是双电源的线性范围大,其他的貌似没看到,在处理交流信号的时候后端有芯片,用他的供电是很方便啊,感觉书上也没什么错误啊。 ...
引用 楼主:

这本书也可以烧了。

双电源的好处就是不用建立虚拟地就可以放大交流信号。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恩 用单电源供电时,需要在交流信号上叠加一个直流信号再放大,然后隔离掉这个直流信号。

网友D:
1mr,110ur的电阻????

网友E:
动不动就烧书,这种行为不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