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或门形式可以吗

楼主:
原本16端口(1o)输出放大后的信号的,现在改动一下电路
二极管D1接的是16口 (1o)输出端,D2是得是话筒输出端(话筒用交流信号源代替了),组成类似或门的形式 当有红外信号或声音信号时就触发
没有经过实际操作,是一时想的,想问下这样可行吗

网友A(2012-10-04):
C1和D2就已经是错的了,由于D2存在,C1只能充电,不能放电,信号根本过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当话筒接收到声音时,会产生一个交流信号,C1允许交流通过,二极管则让大于0.7V的信号通过,
您说C1不能放电,那是不是在C1 和D2之间放一个接地的电阻好点?

网友A:
电容能通过交流信号的本质还是充放电。你D1右边接的什么信号?D1左边又想接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D1右边接BISS0001的16口 (1o)输出端,左边接的是BISS0001的2O端口,
原本这一芯片只用来做红外感应的,现在我想再加个声控的过去,类似楼道灯这种
对于C1 我认为它是可以通过二极管放电吧?(主观上的认为)

网友A:
没看过这个芯片的资料,只简单说两点,第一,交流信号过不了你这个电容,除非左边加有电阻,第二,话筒的信号无法直接驱动输出,可能要用个比较器。

楼主:
谢谢 NE5532版主
结贴了